请问MT7621的路由 cpu坏了,灯还亮吗?

楼主(2021-06-21):
我有2个TP5620,都是通电不亮(电源没问题),我想问,如果CPU坏了,通电亮不亮的?

网友:
不一定,CPU也看内部哪部分坏了…

网友:
灯不亮先查供电部分,再cpu发热不发热

网友:
内部电源坏了

网友:
检查DC—DC输出点有没有3.3V或者5V,光看电源有电是不行的。

网友A:
这个CPU坏的少,一般都是dc-dc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坏的少,一般都是dc-dc坏的多

DC-DC是什么,是哪个位置部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是什么,是哪个位置部分啊

说的英文缩写其实就是高直流电压12变低压3v或更低的电路

让你检查电压是否正常
CPU坏,肯定显示不正常

网友:
亮                       K2P 拆了U还亮

网友(2021-07-23):
亮的,还有5620的cpu是7628an或者7628dbn,不是什么7621,千兆版是7620,cpu不是拆下的话都会亮,那颗8脚电源芯片坏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