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无线扩展器(TP-LINK TL-WDA6532RE)

楼主(2021-06-21):
是好的,拆开看看,发现电源部分一个fb1坏了一半,应该还能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fb1不响!查查fb1应该是个电感!从废机顶盒拆一个装上测测响了!我的手机是8p在一个连接无线网极限的位置试试!还行!

网友:
双频扩展器,支持5G,还不错

楼主:
还行吧还可以吧

网友:
正在用,这个扩展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可刷机不?之前买过翻车讯的E1,那个能刷成路由器使用,原机只有AP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刷机不?之前买过翻车讯的E1,那个能刷成路由器使用,原机只有AP功能

没有一个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