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扣板吸顶灯

楼主(2021-06-21):
拆一个扣板吸顶灯,这个灯坏了,买了个新的换上去,这个拆了看有什么可利用的

最后只留下透光板和均光板,余送垃圾桶
END

网友:
屁用没得,坏了就全部丢了吧(驱动留下),占地方,这灯用的差不多都是3014灯珠,我有一大卷,几千个用都用不完,现在灯好便宜哦,都难得折腾,,,
————————
分水线,靠居然不是3014,而是7030灯珠

网友A:
为什么我单位里,坏的都是驱动,灯珠倒是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单位里,坏的都是驱动,灯珠倒是没坏。

看样子你单位买的都是打牌的灯吧,你买山寨或者便宜货就知道了,一般是用低功率灯珠超负荷用,散热片能煎蛋,灯珠很快就坏了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换灯珠,买点不虚标功率的灯珠换上,寿命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