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常见的电机 应该是是PML电机

楼主(2021-06-21):
头一次拆,直流电机,这货还价格不便宜。百度了一下应该是是PML电机。

网友:
好奇,线圈部分,是转子吗?

楼主:
线圈部分就是转子,跟个光盘似的,应该是24V 3600转/分。

网友:
和手机扁电机一样

网友:
好奇怪的线圈,谢谢分享

网友:
这还是有刷的!

网友:
这个电机换向器牛逼克拉斯

网友:
直流印刷电机。

网友:
啥仪器上用的,这么复杂的线圈?

网友:
这是二氧化碳保护焊的送丝机电机,功率大约有 100w左右。  这种盘式转子的电机有 启动迅速;停止惯性小等特点,特别适合气保焊送丝用。

网友:
问题不大呀 清理下接着用

网友:
轿车的水箱散热风扇与冷凝器散热风扇就是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