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电子钟表上的笔段液晶屏缺笔了,用什么修复好?

楼主(2021-06-21):
岁月是把杀猪刀,液晶与主板连接的软排线挂了,现在想用硬连接,解释玻璃基板上用什么导电胶好?

网友:
如果是斑马线,用橡皮压擦一下接口,再不行就专用铬铁头热压,再再不行换斑马线

网友A:
传男不传女:

不要动,用两三层纸,然后烙铁调最低温度来回烫,有概率就好了。
或者断的地方用5B铅笔涂满,贴透明胶。再不行就在背面涂导电银浆。。

不行就买同规格贴纸自己重新贴。

一般没啥纪念价值或者实际价值,斑马纸的钟表通常可以考虑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男不传女:

不要动,用两三层纸,然后烙铁调最低温度来回烫,有概率就好了。

斑马线的,都脱落了,中间的黑色碳掉了的。已经下单买导电胶回来试试。

网友:
只能换斑马纸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