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垃圾仪表改锂电

楼主(2021-06-21):
一个烂仪表没啥鸡巴用处,4节5号6v电,改一聚合物就3.7v一样,有囤货有升压板,就是不想加,是不是懒癌患者

网友A:
三节电池的这种,应该不用升压了,直接加锂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节电池的这种,应该不用升压了,直接加锂电就好了!

楼主的是4节

网友B:
我有个网线测试仪,9v的电池,直接换锂电,能亮,但接网线就不亮了,只好升到9v。
6v的话,3.7v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看着像电容测试仪呀,如果是的话,用碱性电池就可以,非常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网线测试仪,9v的电池,直接换锂电,能亮,但接网线就不亮了,只好升到9v。
6v的话,3.7v应该没问题 ...

两节3.7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节3.7不知道可不可以

两节满电8.4v,超高了,9v的用两块没问题。

网友:
有缺垃圾钩表,原来方块电池,就直接锂电,提示电量低,不影响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