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叫TYPE-C测试座

楼主(2021-06-21):
我自认为可以取下就可以焊好,没想到没想到居然栽跟头,,焊不好了,没那技术还是不要冒充大神,其实主要焊不好是因为上面还有12个立式脚,搬不正脚位,然后上的时候对不上自然焊不起

网友A:
焊盘上焊油,镀锡,热风枪吹C座化锡,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上焊油,镀锡,热风枪吹C座化锡,焊上

理论上说是可以,实践焊废了

网友B:
锡浆加热风枪更好

网友C:
焊这东西得先对好脚,然后再吹用个钳子压,压不下去肯定有问题

网友D:
我有个充电宝这个座接触不良,淘宝买了座到手后看了看摇了摇头作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充电宝这个座接触不良,淘宝买了座到手后看了看摇了摇头作罢

这话经典,手法限制了你的想象

网友E:
双层板么?技术好的用马蹄头应该就能焊好

网友:
这个插座焊好了很结实,焊不好就废了。

网友:
拆装这玩意没有热风枪基本就不用搞了。电洛铁是非常吃力的事情。

网友:
我用65W普通尖头焊的。。。

网友F:
吹化内部塑料的路过。。

网友:
热风枪吹背面

网友:
普通人还真不好搞这玩意,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浆加热风枪更好

可以是可以,关键得对正,我习惯用63锡,然后风枪吹,这次就出在没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这东西得先对好脚,然后再吹用个钳子压,压不下去肯定有问题

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我应该焊前把孔通了,然后在摆c座,就是直接涂锡然后风枪吹半天不归位然后用了轻力,结果都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ptc平台

先也这么想过,后来觉得怕把外面那个焊锡端弄得到处是锡就放弃了,现在想想焊锡端锡弄乱了可以直接补锡就完了嘛,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层板么?技术好的用马蹄头应该就能焊好

马蹄还是算了,要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吹化内部塑料的路过。。

确实,我取下来没事,上的时候内部也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