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匹的空调不制冷了,运行功率只有500W,是不是制冷剂漏了?

楼主(2021-06-21):
空调不制冷了,各功能都正常,用功率插座测了一下运行功率,还不到500W一点,正常应该在1100W左右吧,是不是制冷剂泄漏了?找人加下氟利昂就可以恢复正常吗?

网友:
通常是室外机的启动电容失效了,制冷剂泄漏的情况极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937-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82-1-1.html

网友:
应该是漏氟了。

网友:
应该是漏氟了,要查漏哦,找到漏点封闭好了才能再加氟。

网友:
看看外机工不工作就知道了,如果工作那就是漏了。

网友:
500W的功率应该是漏了,先检查漏的位置修好再加

网友A:
最可以的是室外机那里的压缩机启动电容失效了,打开上盖就可以看到那个硕大的电容!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看指针偏转大不大,不大的话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启动电容失效!

网友:
看外机是否工作,没工作检查启动电容,正常运行检查制冷液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可以的是室外机那里的压缩机启动电容失效了,打开上盖就可以看到那个硕大的电容!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 ...

启动电容失效压缩机不能启动    怎么会出现500w的功率    应该是漏氟了

网友:
正1匹=750瓦,小一匹是550瓦。如果是正1P,那压缩机基本在空转。如果是小一匹是带载运行。

网友:
缺氟的话外机接头会结霜,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2楼说的对,首先应排除启动电容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老机的话那基本就是漏光了冷媒,我前年的长虹空调就是这样的,用了10年的老机内漏了,没有维修价值,直接报废换机了!

网友:
我们小区门外的家电修理店,三间门面,是不是很气派?空调不冷找老板问,老板反问:故障大不大,大的故障不会修,要么直接帮你换,旧件折价回收。我问他,特么的是不是黑店呀。老板说现在已经找不到大师傅了。买一个才2000,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不弄别来捣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电容失效压缩机不能启动    怎么会出现500w的功率    应该是漏氟了

启动电容失效的话,压缩机是启动不了的。前几年我有一台格力空调也是不制冷,测内机有220V电压输出到外机,后来爬梯打开顶盖一测启动电容,指针没有偏转,更换新的就制冷了!

网友:
室外机铜管接头处会结霜的就是漏氟了

网友:
应该是漏氟了。又没图片有没空调型号,啥都没有不知道你要说啥。

网友:
是不是启动电容的问题?听一下,压缩机有启动么?

楼主:
打电话问了空调维修师傅,说是压缩机没启动的可能性大,正常压缩器启动的话1000多瓦,所以可能要换启动电容,这几天准备联系上门来修,因为住高楼,收费300元,低楼层收费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