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没有字的稳压二极管要怎么知道参数

楼主(2021-06-21):
平衡充上的,两端都能导通,挂了,上面没有字,不知道规格。
红圈是开关二极管,都挂掉了,现在就不知道蓝色这个规格,有没有啥方法可以测出来,或者多买几个规格的,按电压大到小一一测试。

网友A:
正常的稳压二极管可以串个电阻,加电压测量,注意电阻按几个毫安电流计算。已损坏的没办法。

网友B:
难道不是贴片1N4148?

网友C:
这个平衡充看着不错!

网友:
拿只能跑线路分析计算,除非有图纸或同型号机。

网友D:
其实你要多注意看这方面的帖子,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论坛老站新新站早有人发个贴,比如俺也弄过,

网友E:
4010,应该又是输入接错正负,还是返厂吧,不管4010 406 308,只要输入接反问题都大,你这后期的4010输出还带保险,早期的4010输出没有保险,接反烧的更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稳压二极管可以串个电阻,加电压测量,注意电阻按几个毫安电流计算。已损坏的没办法。 ...

谢谢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10,应该又是输入接错正负,还是返厂吧,不管4010 406 308,只要输入接反问题都大,你这后期的4010输出还 ...

是的,全部换了一遍好了,管子烧了,保险烧了,二极管烧了,修好了,整了好几天  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贴片1N4148?

普通的是41482   蓝色的稳压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平衡充看着不错!

这个平衡充200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要多注意看这方面的帖子,这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论坛老站新新站早有人发个贴,比如俺也弄过,:lol ...

好的 ,不过已经修好了,谢谢老哥  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