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拆永名84V20AH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1-06-21):
『X折腾』拆永名84V20AH电动车铅酸电池充电器
如题,偶得,做工还不错,拿在手上也有分量,给我感觉跟72V的没差啊。。

相当新的充电器

铭牌,参数

开盖

精简了部分元件

输入端两个电容?输出端没有电容?!

开关管和二极管、可控硅

通电灯亮,跳过可控硅测量电压,但因为第一接触84V充电器,也不知道是否准。。

反正有电压,卖掉~~

网友:
少了很多原件

网友:
的确是节省大量零件了,偷工减料的太离谱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充电器怎么样?
我买了锂电池卖家给配的就是永名

网友:
说是3安实际有没有2.6a:lol:

网友:
竟然还行,缺失的元件不补齐了吗?

网友:
做工还不错,缺失了不少元件

网友:
我某宝买了一个 居然是返修的可控硅直接短接了  直接输出

网友:
好白的板子,省了不少元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