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从电热水器不加热开始,最想不到的地方除了问题

楼主(2021-06-21):
几年前,夫人说洗澡的电热水器水温经常不够。首先想到的就是电热丝断了不加热了。所以先放空里面的80升水,取下设备开始检查,发现了接口部分有过热发黄的痕迹,但电热管并没有断,打磨接触不良的地方换了接插件之后装上,好了几天,但还是发现冷水或者温水的情况比较多。有点蒙圈了,发热管是好的,怎么不加热呢,开始怀疑温控部分的问题,又拆下来检查温控,没毛病,这下百撕不得骑姐了。感觉九年制义务教育受到了奇耻大辱。一个破热水器不至于这么难修啊。突然想起插头上的指示灯好像颜色是橙色的。正常应该是绿色或者熄灭(对应加热或者断电)说明热水器自带的漏电插头有问题,于是断开漏电系统直接220伏,功率计显示工作正常消耗功率1500W。至此问题解决打算买个漏电插头换上恢复。

未完待续,事情不是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A:
额,为什么我家的电热水器没有那个插头,就是个普通三脚16A插头。海尔的。

网友:
赶上直播了,楼主还有什么没解决的?难道是冷热调节阀坏了?

网友:
从源头抓起,没毛病,换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为什么我家的电热水器没有那个插头,就是个普通三脚16A插头。海尔的。 ...

海尔没有配漏电插头了。。。

可以装漏电保护插座,另外加钱。。。一般新房子都带漏电保护了。。。

电热水器安全问题不少是地线带电和水管带电,漏电保护只能防自己机器漏电。。。

网友:
后续问题查清楚了没有?

网友:
估计漏电保护也没有坏,只是,只是加热盘有漏电情况。

楼主:
刚有事去了,只好来个未完待续,吊了大家的胃口,真心不好意思。为了这个事情和95598断续扯了近两年的皮。可能大家猜到了,是电网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零线接触不好但不是完全开路。

继续之前的检修,认为是热水器自带的漏电保护有问题之后,在淘宝下单之前还是拆开看了一下,并没有发现有明显的烧糊或者电阻变质等情况。万用表检查也没有发现问题,于是开始怀疑线路有故障。实测电压230伏没有问题,但是用试电笔检查的时候发现两个孔都是红的。第一想法就是零线开路了,但也只是认为是自家的小系统问题,还是没有怀疑大电网的问题。于是顺着自家的进户开关查,4.5位万用表测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120伏,难怪零线是红的。顺道打开本单元1-6楼的三相进户,零线还是红的,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怀疑给我们这几栋供电的变压器零线开了。感觉问题严重于是打电话给95598反馈情况。

依照我早年搞外线的经验,肯定就是零线的问题。但实际和95598或者说和电力局的外线检修交锋的过程中,还是经历了一波三折,差点把我也给绕蒙圈的,不过最终我还是赢了。前文讲过,零线开路或者接触不好这是涉及到用电安全的大问题。实话实说,个人对于目前的电力局外线检修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确实不敢恭维。这也是问题拖两年多最后在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才彻底解决的原因。等会再讲述和95598斗智斗勇的经历。

未完待续。

网友:
严格来讲零线在电力系统三相四线制中叫中性线,它如果在变压器端开路或者接触不好,会造成供电电压严重不稳定,最坏的可能是直接供电由220V变为380V,会损坏大批量的家用电器。

楼主:
这种零线并不是完全断开,而是怎么说呢,其实热水器并没有任何问题,当负荷小的时候,加热显示的是绿灯正常,到温度后自动跳开,但一旦负荷加大,零线带电,漏电保护马上断开。所以表现为时好时坏。往往这边电话报修以后,等到工作人员来了又正常了,为此听了不少空话,认为我是找事,后来总算有一次到了以后零线还是红的情况,这下抓到现行没话说了。于是开始检查问题。

专业的检查人员给我找到了另外一栋楼的一个单元,在把某家用户的进户拉掉之后我这边恢复正常了,于是各种理由说是那家用户的线路接地了,因为是同一个相所以返电到我家,所以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这家的线路,各种理由满嘴火车。我直接就说,三峡那么大个电站,假设因为一户线路漏电那就送不出电了?你们的保护呢?自己不想折腾不去查零线。各种理由有意思吗?要不我找电视台质量技术监督局过来查,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被我怼了之后说水平有限,回去给领导汇报再派高级工程师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零线并不是完全断开,而是怎么说呢,其实热水器并没有任何问题,当负荷小的时候,加热显示的是绿灯正常 ...

估计是中性线,俗称零排镙丝松了点或者接触电阻大了点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中性线,俗称零排镙丝松了点或者接触电阻大了点导致的。

是个电工就知道零线有问题,但问题是这帮少爷兵不愿意去找,或者说找的难度很大,毕竟一个变压器带的负载还是有一片的,你也不知道主线到底在哪里出问题了。而且,要搭梯子,很高的那种铝合金伸缩梯。后来还是我给他们支招,找那些接头的地方,整线一根的不用看不会出问题。但就是懒,不想找。

网友:
错别字太多了

网友C:
这种情况,从配电箱,配电柜,到变压器,一级级查最简单了

网友D:
原谅我站在95588的一边。
如果是零线断了(或故障),为什么只有热水器不正常,其它电器呢?
如果零线断了,三相负荷不平衡的话,使用中用电器少的那一相将电压过高而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谅我站在95588的一边。
如果是零线断了(或故障),为什么只有热水器不正常,其它电器呢?
如果零线断了 ...

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检修的过程中也思考过,因为零线接触不好,不能说开路。所以热水器的漏电保护动作,但其他设备为什么正常呢?原因无非这么几点,首先反应的是照明,现在LED照明占多数,这一类的照明采用的恒流设计,甚至直接48伏的直流就能点亮而且亮度还不差。至于220伏高点低点,烧不烧是两说的事。电视用的开关电压电压的适应也很强,空调有过压保护只是开不了机。而且就算是零线断开,那么380伏接两家也就是190伏,因为负载不平衡的问题,电压有偏差但很少到极限300伏以上。这个时候就看运气了,实际上后来小区部分用户家电烧了居委会联系电力局赔钱了的。当然,最后故障点是找到了,还是接线点,两根钢芯铝线零线用钢制卡箍锁紧的,因为接触不好烧得将断未断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从配电箱,配电柜,到变压器,一级级查最简单了

关键是这般少爷兵不想查,确实外线也不是个轻松活吧。搞起几次我来火了找电视和质量极速监督局来曝光,讲真如果是我带队,应该要不了一天必须查到故障点,其实外线也只是辛苦点,故障并不是很复杂。退一步说你特么故障找不到不会搞个重复接地重新打接地排就是了。这么大的事故真要电死了人,我估计95598会有人下岗。

网友(2021-07-22):
这个就超出一般的维修范围了 学习下经验

网友:
总是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损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