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LA40B530P7R液晶电视二次不开机处理

楼主(2021-06-21):
       型号征状如题。
       打开后盖,上电测CNM802排插各路电压正常,按开机键,PWR-ON-Off端有1.6V电压变化,说明起动信号及主板控制正常。
检查PFC电路工作情况,在主电容两端测上电后电压为310V,按下开机键电压升到330V,PFC电路正常工作此电压应升到390V,故该机PFC电路工作不正常或没工作。由于主电容电压随开机动作电压有一定的变化,故判PFC电路工作了但不正常,重点检查PFC集成块外围,PFC电压取样电路。
       http://d.520101.com:81/tvpdf/sams/BN44-00262A.pdf,在该网页找到la37b530p7r电源及高压板电路图,与故障机有很高
的参考价值。

       RP809~RP812为四只1M欧电阻,组成分压取样的上臂,RP813、814构成分压取样的下臂。测下臂阻值正常,上臂四只1M的
电阻阻值与标称差异较大,其中811、812阻值为零。烫下四只1M电阻,离线测阻值均正常。看电路板电阻安装处有脏污,将銲盘
间脏污刮除干净,回装四只取样电阻。送电开机正常。
       三星PFC电路高压取样电阻背胶变质,易造成取样不准,以致PFC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影响到二次开机。似乎是常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