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可能是被供应商坑了-拆海康威视监控机配的辣鸡有线鼠标

楼主(2021-06-21):
买了两个海康的500W的高清POE摄像头,配了台4口录像机。
拆开看鼠标轻飘飘,感觉被供应商坑了,难道海康原配鼠标是这种辣鸡货色?

48V供电,只接了两个500W摄像头,结果机器带不起来,只能限制到400W使用,真垃圾

配了个辣鸡鼠标

还挺高级

一颗螺丝,拆开很简单,YSA微动,USB口是铁壳

YSA编码器

辣鸡焊工,微动引脚都超过板子边框了,真省成本

最后,亮点来了,数据线竟然被磁铁吸引了。。。。。。

找了个软件测试一下刷新,真垃圾

所以,有没有人告诉我是不是被供应商坑了,鼠标被掉包或者原配就是这种辣鸡货色呢?

网友A:
和我家的海康配的鼠标一样,9.9能买好几个的那种

网友B:
这种东西 就是这样 ,反正是也不长了 能省尽量省

网友C:
这鼠标也是代理商买的,跟海康没什么关系,它又不做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鼠标也是代理商买的,跟海康没什么关系,它又不做鼠标

我以为海康会找人OE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 就是这样 ,反正是也不长了 能省尽量省

实在是太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海康会找人OEM的

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要纠结这些小东西,监控耐用能用才是王道,我家里也装了海康的监控,稳定性确实比其他的好太多。

网友D:
原带的鼠标就这样,基本上录像机装好以后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保修3年都没问题。这种低端录像机处理能力相当有限,400W回放只能同时看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带的鼠标就这样,基本上录像机装好以后一年也用不了几次,保修3年都没问题。这种低端录像机处理能力相当 ...

是的,安装调试的时候想看500W高清,立马卡死,不得已降低分辨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安装调试的时候想看500W高清,立马卡死,不得已降低分辨率。。。。。 ...

海康被断芯了   现在的设备没以前的好了   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康被断芯了   现在的设备没以前的好了   还贵

三月份买的,毛衣占戈影响持久啊

网友:
鼠标一直都这样,  录像机应该是你没仔细找录像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家的海康配的鼠标一样,9.9能买好几个的那种

唉,真次,可能使用频次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海康被断芯了   现在的设备没以前的好了   还贵

怪不得,去年双十一给亲戚买的8路400W臻全彩不带硬盘才三千五,今年618想给家里的也换了,结果一看四千冒头了,算了,家里的老式模拟监控再坚持两年吧!

网友:
这种塑料壳子的好像支持200W的居多啊,一般400W以上都是铁壳!

网友:
海康的鼠标还不是买来卖的,估计也不会是什么好货色

网友:
我买的萤石云的硬盘录像机X5C,里面配的鼠标也一样,很垃圾,轻飘飘的,还是小号的,这种监控机上用来设置和回看的,使用频率不高所以配的就不是好的

网友:
的确是我见过最简单的有线鼠标之一了

网友:
看来你是一位爱占便宜的主,用500W的摄像头,录像机买400W,你想这个便宜也占?至于鼠标,本来就是送的,又何必纠结呢,反正就设置的时候用一用,后期要回看可以在电脑上或者手机上看,鼠标就是一个耗电用品。

网友:
不然money杂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