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220v的散热风扇和12v的散热风扇有何差别?

楼主(2021-06-21):
小天鹅大冰柜,双压缩机,制冷效果刚刚的。
最近天热发现效果不太好,才发现是散热风扇挂了一个。

右边的这个是好的。

左边的散热风扇挂了,用了个12v的风扇暂时代替。

这个风扇的效果和220v的对比太差了,将就用一下。

大风扇边上的压缩机温度58度,小风扇上的压缩机温度72度。

原装的是慧通。12038s

里面居然还贴了个12v的标。

无刷电机,用的是这种,叫啥??

==========================

新买的是双滚珠的,原装的是轴套。

顺便把散热器清洗了一下。

感觉还是这种罩极异步电机的风量更给力。

家里的几个冰柜,用的压缩机都不一样。
大家说说哪个比较好?
小天鹅冰柜---华意 酷比奇nuh55LA压缩机,R290制冷剂。

尊贵冰柜,加西拉贝压缩机zbu1122cy.  功率160w,R600a制冷剂。

星星冰柜,万胜WQ188YG  R600a制冷剂。

网友:
那个风扇也是罩极电机

网友:
原来那个也不是无刷电机,没电刷是对的,一瞅转子就是异步电机

楼主:
r600a制冷剂的冰柜,制冷剂经过散热器后为何还要进入到冰柜里面再进入到毛细管。

网友:
你拆的就叫罩极式轴流风扇~

网友A:
安装个服务器的暴力风扇,你就不会说12V风扇不行了。

网友:
换一个12伏实标2安拆机风扇,配12伏3到5安电源,会比220伏罩极电机风扇好用不少。7叶片220伏风扇我头次见到,以前见过建准5叶片,当初价格挺贵。

网友:
220v的风扇,就这种罩极电机,用220v交流电,缺油易损坏。

网友:
220伏的,机芯特大,扇叶面积很少

网友B:
220V的轴流风机也是罩极电极,话说风扇散热能力,一个是看风道,另一个是看风量,功率大的风扇,风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r600a制冷剂的冰柜,制冷剂经过散热器后为何还要进入到冰柜里面再进入到毛细管。 ...

冰柜的外壳还有几圈散热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r600a制冷剂的冰柜,制冷剂经过散热器后为何还要进入到冰柜里面再进入到毛细管。 ...

这个管道在门框内走一圈,门框加热,防止柜门结冰冻死打不开。

网友:
什么时候把冷凝器叫散热器了。

网友:
俗话:鼠笼式电机

网友:
还是双滚珠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个服务器的暴力风扇,你就不会说12V风扇不行了。

从此冰柜被从屋里,搬到了走廊外面

网友:
体积差不多,关键就是线圈的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的轴流风机也是罩极电极,话说风扇散热能力,一个是看风道,另一个是看风量,功率大的风扇,风量大 ...

罩极电机效率低,风量都不如一半功率12V散热风扇。

网友:
楼主没看标识吧。220V0.16A估算功率要有35W。12v0.3A只有可怜的3.6W。效果当然不行。如果12v是暴力风扇2A以上那种,效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
这么多冰柜是用来做啥的?冻肉?冻雪糕?还是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