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爱华aiwa CR-D06数字调谐FM收音机,顺便提问。

楼主(2021-06-21):
如图这是什么元器件
最后求爱华aiwaCR-D06数字调谐FM收音机维修手册。谢谢大家!

网友:
那里就是一块丝印啊,没有原件

网友A:
会不会是记忆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记忆电池

应该是记忆电池,早期那种镍镉电池,容易漏液腐蚀电路板,所以被拆掉了。

网友:
都摩出浆了,功能完好?这开关全换掉算了。

楼主:
有没有镍镉电池图片?少了电池可以工作吗?我要努力把它修好!

网友:
TA7371,7335的低压版,1.5V就可以用,也自带 变容二极管PDF:https://pdf.ttic.cc/file/TA7371AF_33931.htm
l

网友(2021-11-22):
满是岁月的痕迹

网友:
给我个邮箱,我有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