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联想网御V-224,有什么用?

楼主(2021-06-21):
如图,10年的联想网御,这个东西能做个软路由吗?

网友:
以前的硬件防火墙,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一台HTPC的架构。

网友:
我觉得挺适合做软路由的……只是不知道有匹配这个硬件的没有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没有vga接口呀 装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没有vga接口呀 装起来麻烦

是不是还得弄个小显卡放上啊

网友:
什么CPU,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没有vga接口呀 装起来麻烦

有VGA排针,需要测下定义

网友:
如果是X86的,应该可以装,但是没有视频输出,比较难办

网友:
x86理论上都能安装,主流网卡也都有驱动。不过这玩意太大了,占空间。atx电源功耗也比dc供电高。建议就是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