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改汉德森3色30瓦满盘透镜灯板

楼主(2021-06-21):
看坛友推的汉德森3色30瓦满盘透镜灯板,买了一个,卧室不喜欢白色,试了,开首先是白色,
于是将白、暖两线换一下,查了控制IC是S4225B,第3脚的电解电容是开关保持延时,试着去掉电容,这样开关灯,只要
正常速度开关再开灯,始终是开始的灯色,我是暖色。快速开关是暖、白、混色。达到我需要的。

黑白线交换,原始是左白右黑。

去掉红圈内的电容,解除单控开关控制三段调色功能。

网友A:
新思路。没搞明白具体效果。原来的是连续开关就更换色温,间隔一段时间再开关又重新开始。去掉电容后肯定还是连续开关就更换色温,那么间隔一段时间后再开关就有记忆功能?这个东东有好几个,太麻烦了,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思路。没搞明白具体效果。原来的是连续开关就更换色温,间隔一段时间再开关又重新开始。去掉电容后肯定还 ...

没去电容,开灯~白光~关灯,过个一会(具体时间没去试),再开灯,就会到第二段,暖光。去掉电容,开灯,关灯,再开灯还是第一段色。除非不间断的完成开和关的动作,才会到第二段色。

网友B:
原来不是两个电感,现在又啥新技术一个电感都能调节了。。。是不是把两个颜色灯珠串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不是两个电感,现在又啥新技术一个电感都能调节了。。。是不是把两个颜色灯珠串联了? ...

a>b>a+b(并联)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今天从菜鸟驿站取回,包装纸盒已经压瘪,打开一看,灯板上的透明罩子已经被压裂开了好几个裂缝,接电试试还能亮,但是开一下亮白,开两下亮黄灯,开三下,白黄都亮,太麻烦了。索性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今天从菜鸟驿站取回,包装纸盒已经压瘪,打开一看,灯板上的透明罩子已经被压裂开了好几个裂 ...

也是不喜欢三段变光,所以改一下.

网友:
我喜欢白色的,暖色的感觉热

网友D:
我觉得黄的太黄,白的太白,直接把白黑短接,不知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黄的太黄,白的太白,直接把白黑短接,不知可行不?

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E:
开一会感觉灯板好热,有没有办法降低功率到20W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一会感觉灯板好热,有没有办法降低功率到20W内的

这温度还行吧,我试灯时开了十几分钟,手能按住铝板,应该不到60度。

网友F:
高手改改,我只想要最后的那种白光和黄光全亮的灯光,一次一次切换太麻烦了,大婶们,先行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改改,我只想要最后的那种白光和黄光全亮的灯光,一次一次切换太麻烦了,大婶们,先行谢过了 ...

用导线连接黑白线就可以,再简单点,在黑线中间、白线中间剥掉点皮,将线绞一起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导线连接黑白线就可以,再简单点,在黑线中间、白线中间剥掉点皮,将线绞一起即可。
...

非常感谢,我还是在电路板上直接焊比较方便,也不用破线影响美观,还不用大功率电烙铁焊铝基线盘,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