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舒服家定时插座(Miko MK-960)

楼主(2021-06-21):
昨天半夜被蚊子咬醒,听到墙上有动静,就拆了。 那个电蚊香过去每天只开两个小时,一晚上都没有蚊子,今年怎么不灵了,会过期?蚊子进化了?md

工作方式是,转到按下去的地方就通电

小于一w,真的假的

三角螺丝拧开,黑色热缩管里好像有电阻

上面黑色的右边有个按钮
防触电的塑料片太紧太难×了,减掉1/3,再拉长,舒服了

线圈两端电压26v
两个问题,钟表式的机芯有噪音,像小虫子在里面爬,加什么油,什么凡士林?
这个降压电阻值不值得改造一下

网友A:
这个分享过无数次了,差评了

网友:
机械款的时间需要经常调,拔掉后再插也要调。尽量换成液晶数显电子款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享过无数次了,差评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241
看到过这个,稍微不太一样

楼主:
没想到虽然功能不同,但解构基本相似

网友B:
自身功耗1W. 有些发热.

网友C:
这个工作时有噪音,还是电子的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机械定时器,别有一番风味。。。。。

网友:
以前家里经常用,现在全部换成米家智能插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工作时有噪音,还是电子的好用

白天还好,要靠近才能听到
夜深人静的时候离了老远居然能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身功耗1W. 有些发热.

插了5分钟,拔下来摸了摸电阻,太烫了

楼主:
又听了一下,是通电状态有声音,这就有点说的通了,通电状态按钮要被按下去,压力更大,所以会响
齿轮机芯拆不开,那就在转盘上加点东西试试
红霉素眼药膏?
懒,其实这个声音也未必能注意到

网友:
这就是同步电机驱动的计时器,电机转速与电压频率关联,所以不会太精确。
如果介意电阻供电发热多,改成电容降压就不热了,电容具体用多大由试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