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带U盘播放器及收音的蓝牙小功放制作

楼主(2021-06-21):
   办公室电脑小功放没有蓝牙,一时想播手机的音频不方便,且听久了小数字功放的声音,怀念模拟功放的声音,所以就制作这台带U盘播放、FM收音及蓝牙的小功放,这次是拆原来制作的开关电源供电的TDA7439+LM4766那台机的元件,及使用旧的耳机放大器的机壳,功放及前级部份是TDA7439+LM4766,U盘播放及蓝牙是用BT401模块,收音是用RDA5807M,控制采用STM32F030,字库用W25Q128,显示用2.4寸SPI的液晶显示,供电用2个24V的开关电源。在编写测试中发现这机器不算十分热,所以暂时没在底板及背板打散热孔,看实际工作情况如何再决定是否打散热孔。
    这制作的机壳是用旧的耳机放大器的机壳,许多年前制作的耳放,这次制作面板需有显示液晶,所以找坛友jpdd521帮忙加工面板,机箱图及面板加工后的图如下。
  下图是已加功好面板的机箱图。

下图为原面板,纸上所画的是开窗的尺寸。

以下为经坛友jpdd521加工后的机板,校果不错,多谢坛友jpdd521的帮忙。

   以下为PCB的图,由于PCB大,所以分两片打样,是利用捷配每月2次免费打样打样的。由于不知是什么原因,TDA7439拆后装新板后出故障,由于双面板难拆换,且开始设计的PCB有错,所以重新设计PCB重新打样,把前级改为表贴封装的TDA7439DS,重新布置元配件的位置。
以下为第一次打样的PCB。

由于空间多,一般制作只用一片,太浪费,所以把其它制作也画入来。

以下为BT4010蓝牙模块。

以下为第二次打样的PCB。

以下为完工的成品图及内部图。

以下为工作界面图。

以下图为更换底图的部份界面

以下为设置增益等界面

本制作的字库是用本人以前贴子制作的备份出来的字库文件,通过编程器写入到W25Q128的。本制作是有底图的,原备份的图不合适,而且蓝牙模块输出的编码是Unicode,需在W25Q128内写入Unicode的转换表,且为了方便更换底图,所以本制作编写了小软件,通过单片机串口2直接写入W25Q128,写入是顺序写入,也可以用于写入字库等,日后看情况另开一贴对它进行说明。以下是它的操作图片。
下图为电脑端操作图

下图为本机对应的界面,写入进屏幕不刷新,防止干扰写入操作,对应状态显示的字是用单片机的字库,不影响写入。最后写入结束后,就启用刷新,所以状态字显示不全。

网友:
坐前排看直播

网友:
赶上直播了,膜拜大神中!

网友:
同款机箱,2007年装的LM4766小功放用了十多年了,现在仍在正常服役中。

网友A:
非常好,里面空间有点紧凑

收音芯片在哪

网友:
这个是制作产品了

网友:
液晶屏的背景一下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伪彩屏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里面空间有点紧凑

收音芯片在哪

在右上角,接近散热板的右端,RDA5807M集成比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右上角,接近散热板的右端,RDA5807M集成比较小。

看到了,10脚封装,楼主还引出一根天线

网友(2022-01-24):
大神级人物,软硬件都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