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买了几个散热片,给暴风加油棒贴上,MT7620芯片路由器

楼主(2021-06-21):
小红包买的。

上次拆了的

这个配重块得拆掉,不然散热片装不下。
其实更好的办法应该是用导热帖,利用这个配重来散热?

7620

涂抹上导热胶,粘上散热片,等胶固化了。

这个配重块就拆下来了。 路由器轻了一半的重量。

网友:
加了散热片后效果如何?我觉得散热片小了点。

网友:
OYE路由器?我也有一个,用一段时间就死机了,必须重启。。。

网友:
我觉得用导热垫到配重铁块上效果应该会更好

网友:
你那小散热片跟配重块比起来就是个战五渣

网友:
暴风已死

网友:
还以为配重块是散热片

网友A:
我认为这货可以扔了,单频2.4G若是家里没有物联网需要,就可以淘汰了。
不说WiFi6,起码该普及WiFi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货可以扔了,单频2.4G若是家里没有物联网需要,就可以淘汰了。
不说WiFi6,起码该普及WiFi5 ...

选对了固件可以实现5G.

网友:
散热太小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散热片有点小了吧。。。。

网友:
虽然小了点,聊胜于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选对了固件可以实现5G.

你是在说笑?看看楼主这个路由有5G硬件吗?按照你这思路老路由刷固件就能变双频了!

网友:
MT7620  斐讯K2就这个CPU芯片 现在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散热片没用 太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说笑?看看楼主这个路由有5G硬件吗?按照你这思路老路由刷固件就能变双频了! ...

改名叫5G:lo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名叫5G

这个到可以,改成WiFi6岂不是更完美,哈哈

网友:
这货我也有一个,我改了电源信号才好了一点

网友:
看着太像巴法洛了

网友:
这样加没啥用,硅酮胶已经把芯片糊死了,没准还不如以前,用CPU硅脂在散热片四角固定硅酮胶就行,再把电压提升点,这样老东西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