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红包撸的一转三的插座转换器,标称2500W ,拆开看看

楼主(2021-06-21):
2500W

2个螺丝拆开

铜条的,

铜条厚0.4

插头 厚1.2

插头刚好接触。

转几个小功率电器还行

网友:
这种东西使用不方便,容易松动或掉线

网友:
铜排来看2500瓦没有问题,担心的是活动部件,铆接的,时间长了接触电阻增大引起正反馈烧毁铆接处。建议补焊一根线

网友:
铜条的话还算可以,主要在转轴处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小东西还是不错的,既然拆开了,就把铆接两端焊个线稳当。

网友:
2500W的十分之一还是能够达到的

网友:
有点悬,对于这种装置,最好的检测方法就是带上额定功率,烧半小时看看温升

网友:
以前偶也撸个一个,还可以

网友:
稳得一笔啊

网友:
带手机充电器正好

网友A:
感觉插头活动的地方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对这种一拖几的插座感觉不放心,总觉得功率保险系数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插头活动的地方容易接触不良。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的。

交流输入:100至240伏 50或60赫兹 0.3安
直流输出:5伏 0.5安(最大0.75安)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插充电器还是可以的。功率不大没事。

网友(2021-08-15):
这做工真不错,全是一体铜,感觉3000w都没问题。

网友:
看用料2500w还真没什么问题!

网友:
虽标着2500.但有个活动铆接,长时间几百瓦以上我就不放心。

网友:
关节那里只要没氧化就没问题,不过时间长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