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变压器!看露出的线圈颜色.能不能看出是铜线圈还是铝线圈?

楼主(2021-06-21):
这个变压器!看露出的线圈颜色.能不能看出是铜线圈还是铝线圈?
看到的帮我简单分辨一下是铜是铝

网友:
还在纠结.......你不把变压器拆的漆包线拆出来一段 反复打磨 怎么知道是铝 铜 还是铜包铝 对吧

网友门有没有X光眼 可以一眼看到漆包线内部 跟上面大佬说的一样 功率够发热不是很大用就是了

网友A:
这是日本的吧,110v。这种紧凑设计,应该是用铜线以缩小体积。
正规设计,铜和铝线都是按规范,没有好坏差别,昨天路过工地,10厘米粗的大电缆,铝的。好像以前说供电电缆必须用铜的。
假货才会用红漆包铝线当铜线卖,另外杂铜未必会有好铝的性能。但凡吹自己是纯铜的都不是啥好货。

网友:
看线色和在线圈里挺直的样子是聚酯漆包铜线,铝线要色浅而且比较服帖。

网友:
拆解刮漆才是正道,凭空瞎猜不靠谱。

网友:
都买了,没必要纠结这个是铜线还是铝线,用就完了!铜线固然好,要是杂铜非标还不如国标铝线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日本的吧,110v。这种紧凑设计,应该是用铜线以缩小体积。
正规设计,铜和铝线都是按规范,没有好坏差 ...

你不知道铜与铝的区别。在实际使用中,铝线容易漆皮容易产生微小裂缝,在潮湿的空气容易氧化成粉末状,缩短使用寿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铜与铝的区别。在实际使用中,铝线容易漆皮容易产生微小裂缝,在潮湿的空气容易氧化成粉末状,缩 ...

铝线漆皮这个说法可靠吗?是漆皮氧化变粉末,然后线间热胀冷缩时短路么?

网友A:
百度下了铝线电机,应用很成熟,有专用的工艺,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主要在重量成本优势,材料成本倒是其次。所以别那么纠结铝还是铜,关键还是看厂家正不正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漆皮这个说法可靠吗?是漆皮氧化变粉末,然后线间热胀冷缩时短路么? ...

不是这么认为,这个性质很复杂。就象钢筋混凝土,为什么用钢筋而不用别的?虽然钢材经济便宜,但最主要的是钢筋与混凝土的热膨胀几乎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了铝线电机,应用很成熟,有专用的工艺,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主要在重量成本优势,材料成本倒是其次 ...

不要相信百度太多,我们日常用的东西,还要增加配重保持稳定,一台风扇,一只台灯,都有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了铝线电机,应用很成熟,有专用的工艺,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主要在重量成本优势,材料成本倒是其次 ...

按百度内容回复你:铝线作为漆包线的导体在加工上不同于铜线,有其特殊的困难,在拉丝过程中,由于其抗拉强度低,因此在拉制过程中极易断线,另外硬度及耐磨特性不如铜,因此表面易擦伤,所涂制的漆包线表面往往有很多亮点、珠粒、露铝点等。目前用于漆包线的铝线拉丝最小为φ0.15mm。在拉丝中除表面光洁度差外,表面的油污和铝粉较重是又一个问题。综合分析,必须对设备工装选择、模具配比、润滑液配方等方面进行改造、分析 、试验和研究。有效克服国内外其他拉丝润滑油使用时断线频繁,表面油污及光洁度差的弊端。润滑由要能降低钢和铝及铝和铝之间的摩擦系数,而且其对铝粉及油污有强大的清洗功能。

  在拉丝过程中虽采取了相应的上述措施,拉制出了相对较为洁净的铝线表面,但其表面仍残留着油污、铝粉,而不能满足涂覆漆的要求。在涂线过程中,采用传统的毛毡擦洗、纸擦洗、水清洗都不能取得理想的清洗效果。所以在涂线前必须是加高效的清洗装置及特殊的清洗液,以满足铝导体涂漆前的清洗要求。以期解决长期困扰铝漆包线由于铝导体表面油污、铝粉清洗不彻底而引发的漆包线表面珠粒、露铝、亮点等质量问题。

  为了提高漆包工艺的高满盘率,克服铝较铜轻,线膨胀系数高,抗拉强度低的特点,采用传统的漆包机生产漆包铝线,引线张力极难控制,导致容易粘线、断线、满盘率及满头率极低(特别对细漆包铝线)。为此必须对传统的漆包设备的关键部位进行改造,大大降低粘线和断线的概率。

 由于铝资源比铜资源丰富得多,价格也低,漆包铝线的应用可以大大降低电器产品成本,另外铝的比重比铜轻约1/3,铝漆包线可以使电器产品轻量化,而且减少运费及运输过程中的损伤。对于漆包线生产厂来说,漆包铝线可以大大降低流动资金的占用量,降低财务支出。漆包铝线生产的技术含量高,产量的附加值也高,能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从目前漆包线的使用范围来看,仅限于微波炉、电抗器等短时间使用的场合,对能耗的考虑较少。但由于铝的电阻率高于铜,因此在电机、电器的设计中要达到与铜线同等的出率和效率,必须增大铝线的截面和长度,导致后续产品的体积增大,其他配套材料也随之增加,另外更重要的是电阻率增加,能耗也增加,因此对长时间运行的电机、电器采用漆包铝线受到了限制。

网友:
对于电的东西俺是很讨厌铝代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了铝线电机,应用很成熟,有专用的工艺,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主要在重量成本优势,材料成本倒是其次 ...

百度尽胡扯。
电线还不成熟,所以铝改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了铝线电机,应用很成熟,有专用的工艺,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主要在重量成本优势,材料成本倒是其次 ...

铝的导电能力只有铜的60%,耐高温也不如铜。所以两者的制造标准用途都是不一样的,正规产品当然没问题。但奸商往往不按套路出牌,如一个100w的铜线变压器直接改用铝线,这样的结果是这个变压器功率变成60w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100w用极易过载烧毁!所以铜铝的梗其实是功率虚标的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下了铝线电机,应用很成熟,有专用的工艺,在成本上有很大优势,主要在重量成本优势,材料成本倒是其次 ...

对头,铜线偷工减料不够数,还是不耐用,铝线足实点,也是完全可以。后来的全自动洗衣机,几乎全是铝线电机,变频模块的保护功能也很完善,电机并不爱坏。不过铝线的接头方面得做好处理,很容易接触不良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日本的吧,110v。这种紧凑设计,应该是用铜线以缩小体积。
正规设计,铜和铝线都是按规范,没有好坏差 ...

工地用的铝芯电缆都是临时线,主要考虑的一是质量轻好敷设,二是价格便宜不太会被偷;施工完成也好撤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地用的铝芯电缆都是临时线,主要考虑的一是质量轻好敷设,二是价格便宜不太会被偷;施工完成也好撤走 ...

我国的高压电线(10KV以上),99%以上都是铝的(还要拉一根钢丝),从来没有见过铜的。还有城市里铺的主干线,也基本都是铝的。就连你家小区的10KV-400V变压器,绝大部分也是铝线变压器。你家里的电风扇、洗衣机、空调等电机,绝大部分也是铝电机,你家电磁炉感应线圈,不用想也是铝的。
自从10年前浙江人通过工艺改进生产了铝电机。。。。民用生活电器里的电机极少再有铜电机了。
今年开始,很多配电柜里的导电母线铜排也开始用铝排了,只要正规设计,安全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拿在手轻飘飘就是铝,重的就是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