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房门上的这个密码盒是做什么用的?安装在猫眼上,不像是密码锁啊

楼主(2021-06-21):
安装在猫眼上,看起来是机械的结构的。

网友:
用密码打开密码盒,取出密码盒中放置的门钥匙,然后用门钥匙打开门

网友:
没有密码禁止看猫眼

网友:
装修时放置钥匙方便装修工人进出用的!!!

网友:
觉得三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这个盒子是放套套的,这是个特殊房间,里面住着美女,办事的时候刚好套套用完了,打开门就可以取到。

网友:
很神奇的四位密码锁,应该不是猫眼太低位置,当然更不是放TT的地方。

网友:
防盗防开门猫眼,

网友:
是个简易密码盒

网友A:
u盘为什么要保管起来?

网友:
放装修钥匙用的。

网友B:
装修公司放钥匙的

网友:
真要打开,用螺丝批用力一撬就开了。

网友:
放钥匙的,粘不牢容易掉。

网友:
装修房子,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为什么要保管起来?

里面装满了avi自拍

网友:
装修公司放房门钥匙用的。

装修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涉及很多工种、工人,装修公司接下活后,把每一个工种分包出去,告诉他们密码,他们自己过去输入密码取出钥匙就行了,不需要每个工种之间、装修公司之间交接钥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修公司放钥匙的

是螺杆穿过猫眼孔固定,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