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年前的华普DT-6800数字表缺笔画拆解

楼主(2021-06-21):
成色可以,屏幕差,黄斑必坏,10元。打理下,换过背纸,缺笔画,功能试下,似乎好的。没屏,当料板了。

网友:
芯片上还有网址

网友:
看功能不少,好像还有红外联机功能?

网友:
屏幕应该不是大问题吧?一般都是屏幕后面的反光纸老化,然后变成黑色了,看见不少坛友维修类似的液晶产品,几乎都是中间一个黑斑,楼主说换过的话,那就不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剩下芯片值钱

网友:
搜了一下,这个厂现在还在,坚挺。就是销量惨淡。

网友:
20年前的?有网址呢?有点不信…………

网友:
表不错,还是硬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