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奸商安装的走廊吸顶灯

楼主(2021-06-21):
入户走廊和房间走廊全装上灯,单独装感应开关和墙开,入户这里装了个到顶柜子,中间户型门口正对消防通道,门对面是电梯井,所以开门就是墙,大白天,入户门这光线也很差,预装的感应开关没毛用,基本亮不起。618东x搞了个红包,本想撸松下那个感应灯,满满的套路涨价了,只和退其次买了小米的雷达感应灯,直接的放弃光线感应。

网友A:
微波感应对人体是不是有潜在危害?“微波”这俩字一直困扰着我。
后来我果断选了红外感应,我了解红外,但不了解微波,还是选我懂的东西来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微波感应对人体是不是有潜在危害?“微波”这俩字一直困扰着我。
后来我果断选了红外感应,我了解红外,但 ...

微波只是接受不发送的吧

网友:
没有散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只是接受不发送的吧

肯定有发送,难不成人体发射微波?

网友:
微波炉的微波频率是2.4G,和WiFi一样,那还是不要去有WiFi的地方好了。

网友:
美的的,做工还凑合吧。。。
感应开关换一个好的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感应对人体是不是有潜在危害?“微波”这俩字一直困扰着我。
后来我果断选了红外感应,我了解红外,但 ...

会加热人体,让你更热
说实话,认为这些普通强度的电磁波有危害的话,还是不要用手机了的好
现在,只有会产生热效应这个是可以证明的,其他都是无稽之谈
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有很大区别,有危害的是电离辐射

楼主:
感应开关是西门子远景系列,带光感

网友C(2021-08-01):
引用 网友A:
微波感应对人体是不是有潜在危害?“微波”这俩字一直困扰着我。
后来我果断选了红外感应,我了解红外,但 ...

红外线也是一种辐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也是一种辐射

是啊,辐射波长比微波还短很多,电磁波是波长越短能量越高,理论上伤害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