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评书机如何加上一曲和下一曲按键

楼主(2021-06-21):
评书机如何加上一曲和下一曲按键 哪位师傅指教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这原来是卖药的广告机吧。

网友:
得先看看主控芯片。记得有些是一个脚管所有的控制,通过开关串联不同电阻实现的。

网友:
不是所有评书机都可以加上一曲和下一曲按键的

网友:
尝试快速双击

网友:
查芯片看看有没有对应的脚

楼主:
大家好  是不是拨轮调音的不能加上下曲按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