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老师们请教一下,万用表测量220非正玄波逆变器电流问题!

楼主(2021-06-21):
测试的是一台220非正玄波逆变器,输出接一个20V笔记本电脑适配器,20V直流输出接了一个10Ω的大功率电阻!
测试仪表如下:
电参数测试仪
福禄克 117  179  289
优利德  136B+  139A  171A  181A  61E  61E+
众仪  219
测试结果如下表,电参数测试仪测出的电流是264ma,由于它的专业性,暂且认为它是准的!然后发现优利德好多表结果差很多! 0660方案的表感觉挺准!

楼主:
有些表不准是性能原因还是电流太小,测不准?优利德的工程师以前跟我说,要量程的10%以上精度才好

网友:
请教一番,测试的结果得到的是什么?

网友:
非正弦波,平均值、有效值处理问题。

网友A:
136+读数偏小应该是平均值响应造成的。
61e+那个偏大的令人费解,应该也是rms的,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大误差。怀疑和lpf有关,不知道有没有lpf的控制键,如果有可以试试。
另外测量时这些表是串联在一起的吗?如果不是,能否串联再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6+读数偏小应该是平均值响应造成的。
61e+那个偏大的令人费解,应该也是rms的,按理说不应该这么大误差。 ...

289和117是固定的,其它表再依次和这两个表串联!十个表全部串联,测试仪不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9和117是固定的,其它表再依次和这两个表串联!十个表全部串联,测试仪不够用了 ...

是导线不够用了吧。
那两台61e,特别是是+,同档位测正弦交流电流偏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导线不够用了吧。
那两台61e,特别是是+,同档位测正弦交流电流偏大么? ...

用220市电供电的话,实际上61E+的测量结果是偏低的,不过误差不算太大!逆变器反而偏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20市电供电的话,实际上61E+的测量结果是偏低的,不过误差不算太大!逆变器反而偏高很多 ...

我个人认为可能和带宽有关,但没亲手测试也不太有把握,你如果想证实可以用示波器的fft功能,配合信号发生器把谐波加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