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组锂电池,请教镍带选择和保护板选择。

楼主(2021-06-21):
准备自己组一个36V10AH的锂电池组,用于给自己的山地车加装辅助动力。电机是36V250W电机,请教一下电池组的镍片能用0.1MM*8MM的么?或者0.12MM的行不?因为手里的点焊机最多只能点焊0.12的镍带。另外咨询下,这种情况保护板一般选多大,谢谢。

网友A:
0.1的都够了~~保护板选15A就行

网友B:
0.12以上吧,0.1真的好薄,我常用0.15

网友C:
0.1不太行,太薄了,尽量用厚一点的吧,能过的电流大一点,不然动力可能上不去,我刚开始也是用的0.1的,现在一般用的都是0.15的,主要上次0.15买的太多了,以后考虑用0.18以上的,手上拆过的几个大牌一点的电动工具电池用的镍带都比我现在用的0.15要厚,估摸着应该是0.2的,主要当时买的时候没对比,不然直接买0.2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的都够了~~保护板选15A就行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2以上吧,0.1真的好薄,我常用0.15

谢谢建议

网友D:
250w/36v=7A,考虑到峰值输出,建议10A
工程上BV铜线1平方安全电流是4A,(当然有人说是8A,这里我只说工程要求的安全电流)所以个人建议用2.5平方铜线,考虑到镍导电没有铜线好,特别是钢带镀镍,所以要想连接片不发热,你懂的。我给朋友助力车DIY的电池都是0.2*10的

网友E:
电动车电池一般用0.2的较为合适,自用的镀镍就行,只要不进水,电动工具就要0.3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w/36v=7A,考虑到峰值输出,建议10A
工程上BV铜线1平方安全电流是4A,(当然有人说是8A,这里我只说工程 ...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0.1不太行,太薄了,尽量用厚一点的吧,能过的电流大一点,不然动力可能上不去,我刚开始也是用的0.1的,现 ...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电池一般用0.2的较为合适,自用的镀镍就行,只要不进水,电动工具就要0.3的了。 ...

谢谢建议

网友:
线短没关系,(1厘米),线长就要0.2以上了

网友F:
坛友的电机套件是两百多有齿无刷那家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坛友的电机套件是两百多有齿无刷那家买吗!~

不是呢  咸鱼自己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