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直流变频循环扇《论坛首拆》

楼主(2021-06-21):
(图片)

楼主:
一个无刷电机,变频直流加260度旋转。
结构简单。可用于改善通风,辅助空调冷空气循环。

网友A:
拆了个寂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个寂寞

没啥看点,是拆了个寂寞

网友:
这是啥玩意

网友B:
风扇用直流电机是一大变革,虽然贵点,但是各家做直流风扇后,明显质量提高明显,震动效率,噪音也小了。

前几年在坛子里买了个格力风扇,那噪音(之前用落地鸿运扇),简直无法入眠。

后果断买了小米风扇1代,配合空调用(空调开28到30度),真的比空调还安静。

网友:
刚拆了个无扇叶的风扇,里面的涡喷机搞的还很带劲

昨天开始修全自动咖啡机。。。。第一次拆

网友:
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又是失败的拆机分享

网友C:
不懂就问 直流变频意思就是它用的直流电机吗?如果是的话,那为啥还要变频,变啥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 直流变频意思就是它用的直流电机吗?如果是的话,那为啥还要变频,变啥频 ...

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风扇用直流电机是一大变革,虽然贵点,但是各家做直流风扇后,明显质量提高明显,震动效率,噪音也小了。

...

直流电机为什么可以减小震动和噪音?

网友:
不懂就问??? :这风扇怎么产生风的,没见扇叶或涡轮什么的

网友:
那变频指的是 PWM控制电机转速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机为什么可以减小震动和噪音?

先不说用得起直流是奔着中高端去的(虽然小米价格不高端)。就说直流电机没有50HZ的”基本”本振,噪音就小很多了。

再来就是因为“本振”引发的共振,还有做工精度低,造成的动平衡问题,还有扇叶的动平衡问题,集合在一起,就是传统风扇一贯的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 直流变频意思就是它用的直流电机吗?如果是的话,那为啥还要变频,变啥频 ...

这种直流无刷电机是靠改变电机内电流极性的频率达到调速效果的,而不是一般的改变电压。

既然改变频率了,简称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直流无刷电机是靠改变电机内电流极性的频率达到调速效果的,而不是一般的改变电压。

既然改变频率了 ...

学习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同款风扇,刚推出时同价位没有竞品,还是第一次买这么贵的风扇。使用起来风力大还特别安静,最喜欢的功能是自然风模式,可以一整天开着,不像普通风扇在不太热的天气开了冷,关了又热。

网友:
这货我买了2台放客厅使用,里面用的是国产电机,并不是用日本的美蓓亚电机,在3档内是相当静音的,4-5档声音有点大了。效果还可以,可以通过手机APP摇控,要是多个实物的摇控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用得起直流是奔着中高端去的(虽然小米价格不高端)。就说直流电机没有50HZ的”基本”本振,噪音就 ...

我认为风扇的震动和噪音主要是电机的做工和扇叶的做工引起的。
做工好的交流电机一样可以有非常低的震动和噪音。
直留无刷电机通过半导体器件换向来取代电刷换向,所以电机线圈里通过的也相当于交流电。

网友:
应该像EC风机,可能是220伏永磁电机变频模组。如果低压直流无刷,应该有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