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0A,100V的双显电流电压表,通14A会烧吗?能显示吗?

楼主(2021-06-21):
1.那个表10A,50A,100A的好像是一个电路,只不过,内部软件适配,比如接个大的取样电阻,通20A电流,然后表清零,就适配50A了???

是吗?

2.就算是10A的表,偶尔跑14A,会不显示。但烧不了???

网友A:
需要互感器才可以通过大电流,否则会烧零件。

网友B:
可以用,明玮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都是10A的表经常调到13A。只是差别大了精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明玮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都是10A的表经常调到13A。只是差别大了精度不行。 ...

改的ATX电源,原来是可以输出17A的,但怕烧表头,所以定在9A.
但我希望能大点。

14A的话,好像显示不了??  小数点位置啊。

网友:
一般来说没啥事,分流器上多了十几几十mV的电压而已,但是超量程就显示不了了

网友:
要改分流器或者互感器,不是拿软件适配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互感器才可以通过大电流,否则会烧零件。

这直流电压电流表,你说加互感器扩流?

网友:
量程10A一般十几秒跑20A是可以的 ,但不能长时间超负荷,一误差超出范围,二有烧毁风险。

网友:
这种表头,用于维修真不行,刷新太慢了

楼主:
这种表头,10A的,和50A,100A的有什么区别?

现在价格也涨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表头,10A的,和50A,100A的有什么区别?

现在价格也涨了很多。

50A 100A的要加分流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表头,10A的,和50A,100A的有什么区别?

现在价格也涨了很多。

量程不同呗
前段时间还推荐过表头,各方面都不错,可惜价格稍贵,20多一个,万分之一精度,刷新率也还行的样子

网友:
短时间跑跑没事,长时间估计要烧,毕竟功率大一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程不同呗
前段时间还推荐过表头,各方面都不错,可惜价格稍贵,20多一个,万分之一精度,刷新率也还行 ...

里面的电路和软件一样吗?

网友D:
1、假设单片机5V供电,10A满量程,参考电压为5V,IO最大电压5.5V。算出采样电阻=0.5Ω。
     那么输入14A电流的电压= 14*0.5=7V 。
单片机IO内部一般是两个二极管做钳位,二极管压降0.5V左右,所以才有IO最大电压5.5V。
如果给7V电压,那么内部二极管就会导通,电流会很大。至于多久会烧就看单片机质量了,有的可能一秒钟就烧,有的可能不会烧。

2、至于超过量程能不能测,要看设计。如果设计是10A就达到单片机最大量程,那么超过的也只会显示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电路和软件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的。
我那个是四位半的表头,精准程度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表头,10A的,和50A,100A的有什么区别?

现在价格也涨了很多。

外加互感器,50A和20A的互感器还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假设单片机5V供电,10A满量程,参考电压为5V,IO最大电压5.5V。算出采样电阻=0.5Ω。
     那么输入14 ...

不是你这样乱猜的。取样电压很小的,经过358放大后,在进IO转换。

网友:
10A的是板载取样电阻,50/100就要外置了
如果表头可以校准的话,改电阻可以改量程
当然,可能本来就能显示,但是有烧取样电阻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你这样乱猜的。取样电压很小的,经过358放大后,在进IO转换。

你说得对,这个是75毫欧的采样电阻经过放大。

但是结论应该也是一样的。10A的时候单片机IO的电压应该都是接近参考电压的。厂商应该不会留有很大余量吧?不会吧?
我看单片机好像是STM8,STM8的IO最大电压应该是 VDD+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