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红松G928S公模无刷锂电锤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1-06-22):
之前关注了几款锂电锤,因为有雷力迅的角磨和电扳手都是牧田款电池,所以关注的都是牧田款。618看了一下,红松的有活动,再叠加各种优惠,价格便宜,就下单了。之后搜了一下,网上没找到拆解图。
今天到货,买的是最便宜的套餐:低配双用机身+低配单电池。到货一看,机身是高配三用的,惊喜!整体做工用料还可以,略有毛边影响不大,用小刀修修,感觉有颗粒感,像是PA6也不太确定。电池有些紧,插拨有点费力。无刷电机,带正反钻、调速。电池是10节电芯,实测单节1300mAh,这整套价格都买不到大品牌半块电池,也就不能挑电池,能用就行了。等电池用坏了,换成国产2Ah10C电芯。

和博世插电的对比测试了一下,比博世1.7焦耳的钻的快点,力量也大些有点冲,使用感觉不一样,后面还有详细说明和打孔视频。整体使用起来还是很不错,力量够用。得多准备几块电池。希望能用的久。

全家福:单电(10电芯),简冲,金属深度尺,送了一些钻头、转换夹头(10mm),

这价格

应该也是公模外观,像是仿的博世。

牧田款电池接口

三用

铭牌、型号

升级款电池,是最低配的一款电池。

十几个螺丝拆开,无刷电机,正反钻、调速

外壳的用料还挺厚实的

银色的齿轮箱外壳是黑色的塑料喷的银漆,材质和红色部分一样。

转子连接部分的两个螺丝被胶粘死了,拧不动,就不拆了

转子做了动平衡

气缸内径21mm

长度32mm

直径也是21mm

棕色的塑料块,是连接旋钮,调档用的,比博世的简陋很多。

这是打过孔以后又拆开的,油黑了不少,看着好像不带安全离合

滚柱轴承

把家里有的有线电锤拉出来对比测试:
⊙随便拿了个钻头,是8mm的就用它了,找了块步道板,感觉红松比博世GBH2-20DRE(1.7焦耳)钻的快点,冲击力比博世大,但冲击频率低。
⊙博世的感觉是开关后半程才发力,但冲击频率高,绵软不振手。前半程小力量的行程长,能调出很小的力量或慢速来慢慢钻,方便钻有些脆的材料,或是小孔。
⊙红松的感觉是冲击频率低些,但冲击力大,冲击行程长,开关没按多少力量就上来了。
⊙东成的28电锤力太大,还不带调速,用8mm钻头没钻到一半砖就碎了,不适合钻小孔,凿墙给力。以前用它装6mm钻头,钻完是8mm的孔。

左起:红松、博世、东成

砖头打孔测试

电池包,正负极线有点细

INR18650电芯不知道什么品牌,1500mAh

充满电接一组2并电芯放电测试。

0.5C放电,2668mAh,果然是标1500的只有1300。

最后放个打孔视频:

网友:
价格蛮好的,很多裸机都要这个价,就看耐不耐用了.

网友A:
5401 + 5.2Ah单电 + 标充 大概600元
1/4的价格,楼主可以测一下开孔数有多少

网友:
好家伙,真便宜,我的插电轻型电锤都200多买的,品牌为奥奔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1 + 5.2Ah单电 + 标充 大概600元
1/4的价格,楼主可以测一下开孔数有多少

我也想试试,但去哪里找能随便打孔的C30呢?
价格便宜,用料肯定是便宜的,寿命就短,也没指望能干什么重活。买它也就偶尔接电不方便的地方用用,图个便宜。

网友:
这个品牌的锂电吹风机就买了一个

网友:
买过鹰视安的电锤,牧田款的,钻头拔不下来,赶紧出了,质量就那样吧,卡胜的电锤裸机不到300 元,转换电池座35元一个,随便配20伏电池,配件好找,

网友:
挺好的 我110买的别的牌子  这种款式带电池比26轻锤重了  我还是插电用的多

网友:
这个电锤 力量比你插电那把博世厉害多了
因为你这个标配的电池太垃圾了 保护板放电电流只有15A 如果用45A那个保护板+三星25R电池 绝对秒杀插电的博世
因为无刷电池太吃电流了

网友:
输出轴上那根大弹簧顶着大齿轮应该就是安全离合器吧。真便宜,要是厂家肯增加点成本,把电池搞好一点,好好推广普及,那些几千块钱的进口货就不好混了,逼着他们也得降价。

网友:
看到满手的油哈哈给楼主加分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太划算了吧,

网友:
看得有些心痒了,真不错,不过厂家应该给楼主发代言费,有图有对比,太实用了

网友:
这个价格也是没谁了

网友:
测一下混凝土穿墙  14 以上

网友:
这也太便宜了吧, 5401光裸机300多, +5.2电+普通充电器当时600出头买的

网友:
用到怎么样 一块电池打得到好多过孔
现在都要卖230一台了你i这样的

网友:
买了一个外观差不多的,打小孔还行,安装电热水器,感觉力量小,退了,买了一个28插电款,使用还行

网友:
充电器没拆一个看看啊。我感觉充电器水的很。

网友:
这个牌子没有听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