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你们的ipv4和ipv6都设置了DNS吗?

楼主(2021-06-22):
【已解决】
谢谢楼下各位热心回帖,已解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以下是原先的提问】

ac86u路由器,用阿里的DNS(因为本地ping它最快,路径也短),最近多数网站正常,但某些网站打开慢,包括数码之家;偶尔秒开,慢的时候要么显示“正在写入缓存”(应该是指DNS解析),要么显示“正在打开”;

ipconfig /flushdns命令运行过,无效;换过DNS,无效。
按照一般设置,DNS是在网卡属性里这样写,阿里也提供了ipv6的DNS:

我是把DNS地址填入路由器DHCP的,这样就无须逐个填写,任何上网设备的解析请求先指向路由,然后转到阿里:

但是路由器里只有ipv4的dns可以填,ipv6页面是这样的:

那么是否意味着ipv6也正确指向DNS?  和我提及的某些网站打开慢,有无因果关系?

谢谢指教先!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需求例如p2p等,直接把ipv6禁用掉

网友A:
直接运营商的DNS就可以了

网友:
ipv6关了吧,个人用户基本用不上

网友:
dhcpv6 点关闭看看能不能出来手工设置项

网友:
之前也折腾过第三方DNS,但最后还是用回运营商默认DNS,兼容性最佳最稳定。

网友:
运营商默认DNS是基本保障,不折腾。

网友:
路由刷的OP系统,自动获取的DNS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答复,已解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运营商的DNS就可以了

运营商会骑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