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6S开机用几分钟就死机维修 更换WiFi芯片案例

楼主(2021-06-22):
前两天修了一台iPhone 6S,顾客说是最近出现死机问题,重开机又可用几分钟。检测确实如此,并发现WIFI能搜索到但连不上,一直转圈圈(如下拍的视频截图)

拆下主板,在WIFI芯片上上了少许的松香烟(可以熏上更多松香烟更易看出来),开机通电发现局部会熔化掉,手摸它也异常烫手,初步判定为WIFI/BT芯片损坏导致死机。

拆个拆件板的高温WIFI芯片备用,为了保芯片,用热风枪吹芯片背面的PCB

拆下欲修的6S主板WIFI芯片

清理好主板的焊盘,好的WIFI植上锡

WIFI植锡后上个特写

准备焊上WIFIBT芯片,因为高温发烫再引起CPU及PMU等发烫,此面的贴纸内表面也附着被高温产生的脏物

焊好WIFI后,简单装入机壳后进紫屏解绑WIFI(不然WIFI无法使用),再进行刷机(也可不刷)

清洗好主板,贴上贴纸,装机,WIFI可快速连上了,用了很久时间,CPU等位置也没有原来烫手了,不死机了,完美修复!

网友:
精细活,我等只能膜拜!

网友A:
紫屏解绑那里是用的苹果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屏解绑那里是用的苹果电脑?

是的

66666

网友:
这没有看到怎么修呀?

网友B:
苹果确实变态,之前看的笔记本维修撕前摄像头故障竟然导致系统无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确实变态,之前看的笔记本维修撕前摄像头故障竟然导致系统无法安装。 ...

是的,苹果很多验证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