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aa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掉盘

楼主(2021-06-22):
刚拿到一个固态盘,接入电脑要不就bios识别不了有盘,要不只能识别2246aa这个标记,这个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掉盘?还是芯片寿命到头自动挂掉??这个盘的防拆贴纸还是原帖没拆过,能不拆贴纸修复吗?

网友:
能,,,重新开卡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掉固件了,重新开卡就可以修复

网友A:
进入ROM模式了/固件掉了/要重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ROM模式了/固件掉了/要重新刷

这种怎么选择芯片对应的固件

网友:
用开卡工具先看下颗粒的ID 再找对应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