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电动车遥控器换电池,里面是硬芯片电路,电池是CR2032的!

楼主(2021-06-22):
(图片)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晶振都能省掉。。。。

网友A:
我都是在钥匙上装个micro USB口,要用的时候从电动车上插根USB线到钥匙上

网友:
晶振怎么没见到?芯片内置了?

网友:
锅仔片妥妥的好评

网友:
现在基本都是一个八脚芯片,哪里有软封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钥匙上装个micro USB口,要用的时候从电动车上插根USB线到钥匙上

你这个,比较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