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优盘板子+H27Q1T8QEM6R 开卡死活不过,向大佬们求助!!!

楼主(2021-06-22):
请大佬帮忙看看 2258xt优盘板子+H27Q1T8QEM6R这个海力士颗粒开卡每次就到这里就过不去,土狗也拆了,短接rom识别后断开短接了。能百度的方法试过来完了就是开不过,不知道是咋回事,请教大佬们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SM2258XT_PKGQ0417B_MPQ0407A_FWQ0405A_RDTQ0323A0_DLLQ0105A_DBQ0113_HY16 (HY14_SNK1Z)

找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58XT_PKGQ0417B_MPQ0407A_FWQ0405A_RDTQ0323A0_DLLQ0105A_DBQ0113_HY16 (HY14_SNK1Z)

找这个版本 ...

好的
已经解决

网友:
固件版本问题啊/用楼上范范大佬的工具试试/指定下开卡容量

网友(2021-09-27):
板本一对,马上OK:lol::lol::lol:

网友:
你这个颗粒看编号太旧了,估计已经没多少寿命了可以跑一下RDT看看,不建议贴USSD

网友:
这个颗粒,能用,大波浪,使用体验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