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FLUKE15b电流档奇怪故障求助

楼主(2021-06-22):
15b电流档奇怪故障,其他档位都没问题,就三个电流档有底数,且无规律变化,测电流没反应。这个时候使劲捏捏机壳,有时候会归零,只要归零就可以测试。补焊了一遍电流档的原件不起作用。请高手说说哪里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
表笔插孔检查下,接触不好,档位开关检查下。

网友:
使劲捏捏机壳,有时候会归零,

那么有可能是元件虚焊或者是PCB断线,有没有电池漏过液?

网友:
板子有没有腐蚀或外伤? 15 17b都有过孔容易断通病

网友:
电池漏液的后遗症!发正反面高清图说事儿。

网友:
V片接触不良,清理一下试试。

楼主:
统一回复各位,原来的板子有漏电,从淘宝买了空板搬板,把原来的漏电板子上的零件全部搬到这个板子。搬完这个板子电流档就是这个样子

楼主:
谢谢各位,毛病找到了。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
  经验大家分享……。

网友:
不是保险坏了就是取样电阻虚了没焊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毛病找到了。不是电路板的问题。

什么问题,能否分享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A:
应该是印刷板开关触片的问题,r39虚焊也可能引起这个现象,但既然楼主说了电路板没有问题那么只能是v片了。

楼主:
是的,换个转盘弹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印刷板开关触片的问题,r39虚焊也可能引起这个现象,但既然楼主说了电路板没有问题那么只能是v片了。 ...

是的,就是弹片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弹片的事

我看到咸鱼搬板用的空pcb基本都是两层板,用起来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咸鱼搬板用的空pcb基本都是两层板,用起来怎么样?

用的挺好,就是不知道用的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