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问模拟可调电源的可调电位器与主板连接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21-06-22):
电源为龙威6405开关可调电源,如图

我把电压和电流粗调都换成了10K精密电位器,换好之后发现电压精度还可以,最大误差在0.1V左右,电流精度却差不少,最大误差能达到0.2-0.3A(不排除万用表精度问题,万用表为优利德136C+),请问是否与电阻阻值有关,更换上去的粗调电流的电阻用万用表测量为9.96K。是否与电位器和小板的连接线过长有关,导线为长度20cm的24AWG导线。会不会是导线自身阻值影响了精度(因为两种电位器插脚位置不同,所以只能用导线连接)

另外,精调的电位器为1K双联电位器,如图

请问这种电位器能否用单联1K精密多圈电位器替代?如图这种

顺便问一下,为什么电源输出的负极和地线出厂就连到一起了?

再吐槽一下,我买的这个电源图中圈那里的2个可调电位器被替换成了1个水泥电阻,而且开机一分钟就挺烫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拆下来换成电位器,也不知道电位器为什么型号多大阻值

网友A:
最好弄到电路图,才好研究……

网友:
请楼下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弄到电路图,才好研究……

那第一个问题,导线长度与误差是否有关系呢

网友B:
电位器工作在小电流下  对误差影响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工作在小电流下  对误差影响不大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导线本身的阻值问题引起的

网友C:
严格说来肯定有关系。电位器是接在取样电路里的,长了,也就影响了阻值分配比例。通过运放比较放大后再去控制反馈。但你所说的误差应该是仪表上显示的数值跟你的万用表显示的数值差异。这种差异包括仪表本身的误差(电源仪表及你的万用表)。对于仪表的校准,最好用高精度的表来对照,普通万用表不推荐用来干这种活。而且这种误差,你得做一表来比较。也就是说,在输出不同的电流时对应的误差是多少。然后再看误差规律及百分比。另外,建议你在坛里搜索一下有关仪表方面发表文章的大师,他们也许会给你更专业的解答。

网友:
实践出真理,换一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格说来肯定有关系。电位器是接在取样电路里的,长了,也就影响了阻值分配比例。通过运放比较放大后再去控 ...

线改天把它截短。对于电流误差的话,万用表不至于差200-300毫安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第一个问题,导线长度与误差是否有关系呢

一般电位器采样都用于电压,电流很小,线长不会有多大影响。如果有也可能是引来的噪声干扰。

网友D:
龙威可调都改成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龙威可调都改成开关电源了?

应该说开始出开关电源款了。线性电源款的依旧在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开始出开关电源款了。线性电源款的依旧在售

线太长可能会引起干扰,尤其是开关电源。我之前改了一个,结果发现屏幕上的数字跳得厉害,后来发现是线太长导致的,把线搞短之后数字就很稳定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E:
只是调整取样,和精度应该没什么关系吧,难道是多圈电位器的分布电感影响?

网友:
2个可调电位器被替换成了1个水泥电阻,而且开机一分钟就挺烫的,
不能自己换,电路肯定是不一样的,水泥电阻发烫说明电流大,功率大;
并非图片中那种蓝色的小小可调电阻(看样子是3926W)可以承受的!

网友F:
最大误差能达到0.2-0.3A(不排除万用表精度问题,万用表为优利德136C+),

既然你怀疑线造成误差,那么应该是对比你改装前和改装后两者的误差,
而不是你说的改装后和你自己的参考表136C+的误差,否则你的逻辑就不严谨了对吧?
再说,串入了136C+肯定会增加误差的。。。。
或者把你操作的图(看你是怎么测量和改装的。)发出来给大家看看给点意见,要不然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大误差能达到0.2-0.3A(不排除万用表精度问题,万用表为优利德136C+),

既然你怀疑线造成误差,那么应 ...

主要是忘了改装之前测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是调整取样,和精度应该没什么关系吧,难道是多圈电位器的分布电感影响? ...

应该不至于,毕竟电压调整还是比较准的,不管了,把线弄短拉倒

网友:
换根短点的线,或者长点的,线阻相差多点,这样再测试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大影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