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神们:电池组里面要拆一个电池有窍门吗?

楼主(2021-06-22):
最边上的两个18650 0v了
牙签捅 大电流刺激 都不行
4.2v 大电流刺激的时候 一个电池发热 一个没温度
如果想保留捏片 怎么拆呢?
壁纸刀没敢太使劲翘

网友:
保留不了,除非工艺不合格镍片一拉就下来,合格的点焊你根本不可能无损拉下来,或者焊点上钻头钻掉。
不如另外买镍带重新点焊。

网友A:
直接剪下来,再焊上去,哪里来那么多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剪下来,再焊上去,哪里来那么多费事

看来只能这样了
明天借个电焊机去

网友B:
电扳手电切割这一类的手持工具,其实没必要再修了,不如买单体自己组,成本不高而且做出来的容量容量比原装大得多。对了楼主你要检查一下保护板是否OK。

网友:
拿美工刀片对缝中间敲,刀口要偏向电池那边,基本都能完美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扳手电切割这一类的手持工具,其实没必要再修了,不如买单体自己组,成本不高而且做出来的容量容量比原装 ...

保护板检查过了,还ok
打算把这两并的换上两个旧电池
勤俭持家

网友:
没招,只能打磨,千万不要硬撕,正常焊点很难完整掰下来,会撕裂。最好还是换个新的镍带

网友:
剪下来,另备一段镍带,换新电池时重新焊接。老镍带不管怎么搞都不可能完整搞下来。深水宝上的次品除外。

网友:
6楼方法可行。只是美工刀片不给力,我自己磨制了个带锯条,没有完美分开点焊的镍片。
不过,保留了,也没有是什么用。自制的点焊机,根本焊不动!除非你有牛逼的焊机!或者镍片很薄,不过很薄的,就没有必要保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护板检查过了,还ok
打算把这两并的换上两个旧电池
勤俭持家

电池配组需要检测的,当然家用估计频率不高长期吃灰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你手头有单体,那么直接把坏单体的镍片撕掉,烙铁焊吧。先用坏的电池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配组需要检测的,当然家用估计频率不高长期吃灰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你手头有单体,那么直接把坏单体 ...

一直是洁厕灵加手焊
借了一个内阻仪和一个小点焊机
翻出了几个旧电池,明天调一个内阻接近的换上
凑合用用先

网友:
建议整组淘汰!剩下勉强能用的的做个充电宝的之类吧。。。
或者拿去给蚊拍用用也行。

网友:
关键要有大功率电烙铁,以往用60w内热黄花907,那个费劲呀。后来20元买个100w外热,呲的一下就润开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是洁厕灵加手焊
借了一个内阻仪和一个小点焊机
翻出了几个旧电池,明天调一个内阻接近的换上

咸鱼虽然水深,但有人专门做这种电池的,5串2-3并都有。如果容量和内阻合适,感觉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虽然水深,但有人专门做这种电池的,5串2-3并都有。如果容量和内阻合适,感觉性价比很高。 ...

嗯,我的就是海鲜市场买的

网友:
不想全拆了就剪下来,不过电池架也需要破坏一点,要不这2个电池拿不出来

网友:
我曾经用6楼方法干下来了,

网友:
电磨是最好的方法,损坏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