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macbook pro 2015 自己换电池。

楼主(2021-06-22):
老笔记本了,电池总是提示维修。冬天的时候80的电突然间就关机了,夏天也扛不住3小时了,索性直接从某宝买了号称原装电池的给换上了。

先上一个旧旧的全身照。

买点除胶剂,这个是跟着外国人学的好像是从ytb上看到的。

不得不说,金属的面板就是好啊,除胶剂不会腐蚀。而且有了这个除胶剂,拆电池真的不要方便太多了!

把残余的胶水清理一下。

装上新电池,大工搞成!

这笔记本估计也就只能上上网页啥的了,开windows扇热和性能啥的明显跟不上了。。

网友:
用不着啥专门解胶剂,酒精的效果就够好了,而且没啥毒性

网友A:
内置的喇叭很容易破音,所以时不时要开机,驱除湿气。
顺便请问下,电池购买多少米?

网友:
我的机子电池找不到了,没法顺利开机进系统,估计电池挂了

网友:
mac电池和iphone不一样?还要上除胶剂?mac为何要这样反人类?一拉爽啊!

网友B:
15年的机子性能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年的机子性能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M1芯片的Macbook了解下,狠狠的打牙膏厂的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1芯片的Macbook了解下,狠狠的打牙膏厂的脸

M1也就办公用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M1也就办公用用吧

图片编辑和视频剪辑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的喇叭很容易破音,所以时不时要开机,驱除湿气。
顺便请问下,电池购买多少米? ...

219买的,说是苹果售后原装电池。用起来还没啥问题。比那些做苹果配件的电池竟然还要便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219买的,说是苹果售后原装电池。用起来还没啥问题。比那些做苹果配件的电池竟然还要便宜点。。。 ...

价格还行,能否私下购买地址,嘻嘻,谢谢

网友:
15年的pro 性能应该够了 不行 换个nvme的ssd 应该可以,13年还跑着流畅中。。。。

网友E(2021-07-26):
我的是15年之前的mac  pro,i7,8G,256ssd,感觉现在的问题是机器右侧的USB口不能用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磁性电源接口,真不耐用,坏了几个T字头了,这几天经常接触不好导致电源接口高温,造成本子上的底座损坏,
我准备把电源接口改到1,改到雷电2接口,不方便的就是还要买雷电2公头;2,改到不能用的在右侧的USB口,不方便的就是要飞5条线到电源接口的位置,不知可行?

问下楼主,分离外壳和电池之间的胶用壁纸刀(美工刀)片吗?

您是怎么分离的?另外,麻烦站内信消息给个电池的链接,谢谢!

老师们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15年之前的mac  pro,i7,8G,256ssd,感觉现在的问题是机器右侧的USB口不能用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磁性 ...

分离电池用刀,划破电池直接冒烟啊。用除胶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