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6块买的充电器

楼主(2021-06-22):
神火的AC-16单槽充电器,USB输入是带线的,输出4.2V950MA,原价12块,某宝优惠只要6块,买个回来看看,实在不能用留下外壳换电路也不亏。外壳就不拍照了,网上随便一搜一大把图片。只拍个电路板吧,真是简单啊,芯片字还磨掉了,看着不像4056的电路,有大神给分析分析是啥芯片。

网友A:
前阵子倍量的双槽也才5.8啊,还可以补TypeC口,性价比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阵子倍量的双槽也才5.8啊,还可以补TypeC口,性价比不错

有链接吗?没看到这个东东。谢谢。

网友:
这东西一个电池槽随便加个充电板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没看到这个东东。谢谢。

3.0信2SD2X7WXopR! https://m.tb.cn/h.4D1AVwq?sm=faf351  倍量18650锂电池充电器3.7v/4.2多功能通用大容量26650强光手电筒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优惠券

网友C:
看那个R4/122电阻,估计用的类似4056之类的专用锂电池充电芯片,充电电流最大1A。

网友:
充电器这家伙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性价比了,低价只能是垃圾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那个R4/122电阻,估计用的类似4056之类的专用锂电池充电芯片,充电电流最大1A。 ...

是啊,我按照板子画了个电路图,根据122电阻控制1A电流、2个电容、2个LED、还有8个引脚判断应该就是4056,但是此芯片的引脚顺序又与4056不一样。我分析是不是哪个厂家模仿4056做的,改变了引脚顺序,又把字抹去了,可能是没有授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链接吗?没看到这个东东。谢谢。

https://m.tb.cn/h.4wSiHfP
现在七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