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3W筒灯拆解

楼主(2021-06-22):
装修完买了一批雷士,使用2.5个月,一只出现闪烁报废。当初是考虑频闪问题才选了雷士,看里面的料略显失望啊

网友:
好几年前买的1.9的美的全部正常服役

网友:
雷士好像是公司内哄了,现在和山寨差不多一个档次

网友:
散热不好引起的吧  后边没有散热板

网友:
我买的欧普也无故不亮好几个,我本以为雷士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A:
多年之前是好的,现在老板换掉了,被人搞进监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之前是好的,现在老板换掉了,被人搞进监狱了

看来还是得秉承论坛精神,先拆后用啊

网友B:
线性驱动+塑料背板
阴间散热啊,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驱动+塑料背板
阴间散热啊,很容易坏......

准备换掉了,有推荐的吗

网友:
这个是塑料的啊,再怎么也得买个铝外壳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备换掉了,有推荐的吗

三雄极光吧,其他的要不然就飞利浦。

网友:
线性恒流的,估计有频闪。

网友:
现在雷士累死了,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十几块买的那很正常。。。这就是现在各品牌最低端的。。。没有铝的散热屁股,就是灯板在塑料壳里自行散热。。。手头松下,飞利浦一类低端型号也这样,测过通电半小时,基本外壳反面60-80度。。

网友(2022-04-11):
今年装修的房子,等具全部使用松下的,包括筒灯

网友:
以前论坛优惠购1元一个全铝合金的很不耐用,一年要换几次灯珠,美的的确实还行,我用了好些年没坏过,
由于美的的筒灯给我留下好印象,
后来我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面包机,电饭锅都买的美的,
洗碗机也准备买美的,
现在这种筒灯很便宜的,
杂牌的用红包后经常1元钱买4-5个的,
坏了就换也很方便,
雷士的原本以为还行,
看来和低端的差不多,美的好歹线路板是独立散热稍微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雄极光吧,其他的要不然就飞利浦。

三雄极光和飞利浦一个鸟样,部分甚至比山寨的还要差,建议上正品美的、欧普或松下的

网友:
三年前买的欧普3瓦球泡灯,一个也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