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这种单相电机是如何保证一直都是正转?

楼主(2021-06-22):
电风扇、水泵这一类产品,单相电机零火线接反了会反转吗?那么这些产品如何保证每次用户通电时都能正转?很多家用插座和可移动插排,并不能保证左零右火。

网友:
只要不是定制的,一般不会出现反转现象。

网友:
好像有两个绕组,一个运行绕组一个启动绕组

网友:
秘密在电容那里

网友:
启动电容的功劳

网友:
电风扇这种单相电机是一种分相式电机,即通过一个适当容量的启动电容给其中一组线圈(线圈阻值相对较大)通电而产生一定的磁力,这个磁力作用于电机转子时,转子就会转动。由于结构的定型,转动方向始终为事先设定的方向,除非将运转线圈两端对调才会改变转动方向。

网友:
这是个很大的话题!要从左手定则说起。话说……………………此处省略1w字

网友:
有个启动绕组的,接启动电容。启动绕组反接,才会反转。零线和相线交换不会反转

网友:
取决于启动绕组和电容产生的矢量夹角,这个值不变,方向不变

网友:
微波炉里的转盘电机转向就是随机的

网友A:
你把电机堵转试试,看它会不会反转。

网友:
绕组接错了还浸了漆就把铁芯倒置,所以跟启动运行绕组空间相位有关

网友:
靠正反转开关,比如半自动洗衣机的定时开关就是。没开关的就是一个转。看我解释多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机堵转试试,看它会不会反转。

异步电机堵了也不会反转。微风吊扇、微波炉转盘电机、鸿运扇专页电机、001天线转向电机是单线圈同步电机堵转后会反转(定向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异步电机堵了也不会反转。微风吊扇、微波炉转盘电机、鸿运扇专页电机、001天线转向电机是单线圈同步电机 ...

你可以多找几个电机试试。为什么有些单相电机堵转后会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机堵转试试,看它会不会反转。

风扇电机堵转也不会反转

网友:
风扇电机是异步感应电机,有两个绕组,而两个绕组中的电流相位不同,所以会合成一个旋转磁场,这个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是固定的,所以转子的鼠笼金属在感应电流下的转向也是固定的。

只有同步电机的转向是不固定的,因为同步电机中的磁场是不停翻转的,并不是旋转的,所以同步电机的转子必须是磁铁,而不能是感应鼠笼。

网友:
故意水经验吗?

网友(2021-08-14):
单相电容启动电机想改变运转方向,需要重新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机堵转试试,看它会不会反转。

堵转电机就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