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安钛克VP450P电源爆芯拆机

楼主(2021-06-22):
安钛克用了快10年了,今天突然啪啪啪了

拆开看看电源散热风扇到底是什么牌子的

刚开始以为是电容爆浆了,结果仔细看了半天电容外观都没问题,仔细一看才发现TNY277PN炸得上下分离,上半部分炸来翻起
拍照的时候把上半部分扳了点回去

电路全景图

网上搜了一圈好像本地没有专门修电源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就炸了一个芯片,电源后面部分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哎........

网友A:
也有个,不启动了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坏了,应该不难修,芯片可以网上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个,不启动了

我的也是某天不开机,拆开清灰装回去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某天不开机,拆开清灰装回去好了

好几年了,很新,没灰。 短接不通电。

网友C:
竟然 只是 单电容。

网友:
那么便宜真的不可能是DC-DC结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 只是 单电容。

这是主动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竟然 只是 单电容。

主动PFC,450V电容既可,功率没那么大,一个电容也够了,即便是两个电容也是并联。老式电源大多是被动PFC,双电容串联

网友:
这个电源的通病就是炸这个ic,我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待机电源芯片好几个能替换的 楼主开机使用中啪啪啪的?

网友:
这个故障好弄

网友:
我两个 都不开机!

网友:
更换TNY277芯片即可。

网友:
一般般的电源吧,个人还是更倾向于航嘉

网友:
安钛克这个型号是出了名的通病。

网友:
这种安钛克做的比航嘉还差多了,450瓦里面算渣渣系列了。

网友(2021-08-03):
VP450 的通病。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全汉的,430是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