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保护板去掉这个贴片电阻有没有影响

楼主(2021-06-22):
店里的收款喇叭电池鼓包 不能正常使用  电池是锂离子电池 电压跟18650的一样   我就把18650的电池代换上 焊线的时候把471贴片电阻弄烂了  用锡短接了  这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建议补上,不然容易大电流炸保护板

网友A:
这个电阻是dw01 vm充电和过流检测取样限流,正常使用可有可无,但是这颗电阻还兼具vm取样静电保护功能,内部直通比较器输入,静电有可能损坏。另外过放后放电mos关断切断负载,vm引脚内部与vss通过电阻连接,过放后vm电位上升但不能到vdd电位,vm和p-相连,因此和电池正存在电位差,如不加此电阻会略微增加过放负载在线时的静态功耗,对电池不利,一般最小取值不低于3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dw01 vm充电和过流检测取样限流,正常使用可有可无,但是这颗电阻还兼具vm取样静电保护功能,内 ...

就是说只对电池不利 别的没问题是?

网友:
唉呀!补一只电阻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