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英睿达MX500 1TB SSD拆机

楼主(2021-06-22):
2021.6.18看到便宜MX500 1000GB SATA 585元入手,分1个区当游戏盘用,本人买SSD或U盘有个原则,固态存资料本来就不安全山寨品牌再便宜不会碰。买的时候看评价说这个主控要抽奖有SM2258H和SM2259H,具体也不清楚有什么区别,只晓得SM2258是配64层TCL,2259是配96层TLC,应该96层的要快点。
买回来看没封条直接拆出来看主控,这个电路板才小哟。主控是SM2259H,进系统用软件看是SM2258H,还好先拆出来看了,不然又要纠结半天。
还有M2的SSD(最后一张图3363分)和SATA SSD(1234分)感觉除了测分,用起没感觉有好大区别。

网友:
缓外是没什么区别,缓内区别就大了,但是日常使用,很少能跑到缓外的

网友A:
有点好奇,它是如何做到缓内写入读取2K+的? 这个至少sata协议吧

网友:
asssd图测错了,SATA不可能这速度

网友:
asssd那个型号选错了。。。

网友B:
585元入手 是不是 用券啦

网友C:
:cry:618前630买的还以为是地板价.......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好奇,它是如何做到缓内写入读取2K+的? 这个至少sata协议吧

不好意思,最后这个是M2的硬盘测试图,我用来和这个SATA对比的,没说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家误解了,这个图是我的M2的浦科特M9PEG+512G的测试图,只是用来和SATA对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5元入手 是不是 用券啦

用卷买的,还用了1000京豆抵了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618前630买的还以为是地板价.......亏死了

哈哈,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网友D:
看文字口吻,四川人,雷克莎卖身了,英睿达还坚持着

网友E:
如果是M2接口就好了,STAT接口还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M2接口就好了,STAT接口还是太慢了

B550主板还有个PCIE4.0 M2口以后留到换4.0的硬盘,这个SATA和M2用起来没感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文字口吻,四川人,雷克莎卖身了,英睿达还坚持着

对头哈,重庆人

网友F:
M2的指标确实高很多,但实际使用起来没啥区别

网友:
最早第一批的58H+L06B的颗粒才是赚到,后来的58H+B17颗粒和59H+B27B其实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将来不够用和换4个颗粒就可以2T了,这个板子镁光用限流保护芯片,居然没有可恢复保险,看来B27B的颗粒功耗降了不少啊

网友:
因为有缓存,所以能持续500M?

网友:
看了这个拆解,对英睿达MX500有数了。已经种草500G的了。
但618的价格直逼三星,所以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M2的指标确实高很多,但实际使用起来没啥区别

确实是没多在区别,以前用SATA SSD的时候就很想换M2的SSD,速度都是2000M起步,升级电脑换了M2才发现没得多在差别,可以说使用中很少能感觉出来,或者是有只是没得机械换SATA SSD提升明显了,所以感觉不出来。所以我才买的SATA SSD 装游戏用,老机器也可以使用,以后用不到了十几块买个USB移动硬盘盒也可以利用。等过段时间PCIE4.0便宜了再换个看和3.0有不有明显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