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修个导致跳闸的同事的公牛排插(BULL GN-B2080)

楼主(2021-06-22):
同事一早拿给我,说插电蚊香时,突然啪一声,家里空开跳闸了。

初看没问题

里面很豪华

该有的都有

铜条很厚(道)

看到问题所在

盖子也炸黑了

灯肯定挂了

限流电阻

重新做了个

装回的时候发现接限流电阻的火线的线头烧断了几根,这是跳闸的原因

接好新的

测试没问题

交差
谢谢观赏 !!

网友A:
就这做工,未必比小米的高级什么。

网上一说小米,不好,没积累,没沉淀。

网友:
只能怪小米卖的便宜

网友B:
到底坏在什么环节?是空开过流还是漏电保护?

网友C:
小米的产品现在也不怎么地,特别是那几十块的路由器,还不如网上20块买个二手的好用

网友:
公牛的指示灯电阻 经常爆  我家的也爆了

网友:
看似发烧排插啊!

网友:
电阻爆了,  led 保住了??  呵呵呵

网友:
我以前有个杂牌插座也这样了,直接把整个指示灯线路减了接着用也没啥影响

网友D:
串个1N4007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做工,未必比小米的高级什么。

网上一说小米,不好,没积累,没沉淀。 ...

支持小米,没有小米,什么牛它会使用一体铜排嘛...........

小米一出,所有品牌排插的不管是外观、还是内在,都提升了不少

小米虽不是最好,但它推动了这个产业功劳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为什么会跳闸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行,只是价格贵点。13年在超市花120块人民币买的6位分控,去年过流保护坏了,换了一个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串个1N4007就好了。

这个1N4007怎么接?不分头尾吗?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一个,样子一模一样的,故障是短路,内部乌黑一片。
塑料模具设计有缺陷,插拔插头的时候容易造成两个铜条之间触碰短路,用热熔胶固定、隔离一下最好

网友:
说实话,公牛的质量配不上它的贵

网友:
修一个同事的BULL公牛排插

修个导致跳闸的同事的公牛排插(BULL GN-B2080)

小编把标题改的好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坏在什么环节?是空开过流还是漏电保护?

限流电阻那个位置发热很大,烧坏白色套管对蓝色零线放电了。

网友:
短路了,一般炸了会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的产品现在也不怎么地,特别是那几十块的路由器,还不如网上20块买个二手的好用 ...

小米路由器性能差那是以前,现在新出的路由器性价比都非常好,性能也很强悍。像AX3600,AX6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