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全自动面条机n21电机塑料齿轮磨损,能不能换成金属的

楼主(2021-06-22):
九阳全自动面条机n21电机塑料齿轮磨损,能不能换成金属的,目前遇到的问题,一个是电机拆下来,因为有轴承,正在想办法拆下,第二个问题,塑料齿轮能不能换成金属齿轮,哪位大神给推荐一下店铺。

网友A:
难!要换全换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要换全换金属的……

是电机转不动还是金属没有标件,得花大钱定做?

网友B:
没有必要,或许设计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必要,或许设计需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