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九阳全自动面条机n21电机齿轮,最好金属的

楼主(2021-06-22):
求九阳全自动面条机n21电机齿轮,最好金属

楼主:
塑料齿轮磨损严重,不转了,电机是好的

网友:
这些厂商太坑爹了

网友:
淘宝找找配件吧,弄成金属用不坏,新的没法卖啊

网友:
拆下来,测绘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没有只能加工了

楼主:
原来塑料的,换成金属的,没事吧?

楼主:
新的有卖的,关键是整机280,电机200,不能买了,退一万步,如果还是塑料齿轮,半年坏了换新,还是不行呀

网友A:
金属的用一辈子?

网友B:
自己画个图   找线切割加工做个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用一辈子?

一辈子不敢说,二百块钱用半年反正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个图   找线切割加工做个金属的

这个更不合适

楼主:
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懂的,给说说这样的电机能不能换,再一个最好有卖家看到,直接给个网址,买一个金属换上,用的久一点,居家过日子

网友:
结构设计有问题,单边受力,齿轮摩损快,用行星齿轮或可改变

网友:
使用太频繁了吧?有些齿轮看上去是塑料的,其实是尼龙的,按理说设计合理的话,应该能用很长时间的,也是因为噪声小而广泛应用。换成金属的就不一样喽,楼主试试就明白了……

楼主(2021-08-24):
不试了,网上没配件,主要是找不到齿轮,谢谢

网友C:
数齿数,量直径,算模数,然后买相近的金属齿轮来打磨修改。。。你也可以计算一下大致的转速比,内外径和轴距,自己买其他齿轮来更换,不一定非要用它这种模数的。
另外,换成金属的话,得忍受它的噪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齿数,量直径,算模数,然后买相近的金属齿轮来打磨修改。。。你也可以计算一下大致的转速比,内外径和轴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