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飞利浦智睿台灯二代炸了!求师傅维修及费用

楼主(2021-06-22):
用了四年的飞利浦智睿台灯二代,一次使用中,触摸面板准备关灯,“啪”火花一闪,有股焦糊味传来,颤颤巍巍拆开如图,自己整不了,求师傅维修及费用

网友A:
四年过保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年过保了吗?

这东西算人为损坏吧,哪里有保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算人为损坏吧,哪里有保修

又不是你故意拆开短路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你故意拆开短路烧坏的

还是先看看坛子里师傅们给修修吧

网友B:
应该是dc dc电源炸掉了 ,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dc dc电源炸掉了 ,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

是的,一摸一样,师傅能修吗?

网友B:
要看那个六角的片子能不能买的到 ,买不到的话就要找代用片,还要清理焊盘、飞线,难度是不大 ,最近有点儿忙 ,没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那个六角的片子能不能买的到 ,买不到的话就要找代用片,还要清理焊盘、飞线,难度是不大 ,最近有点儿 ...

没事,我可以等

网友:
再次正面功能越多,坏的越早

网友:
先把烧焦的元器件拆掉,电路板清洁一下,看看PCB铜箔是否有受损。

网友:
用四年也够本了

网友:
烧的也太严重了吧,不知道后级会不会有问题,可以我这运费太贵,要不可以帮你弄弄。

网友:
一个台灯这么牛逼啊,还有无线发射……

网友:
往返运费不划算,修这个简单。

网友:
1.清理烧坏的线路。2更换损坏的元件,初步判断3-4只。3.修补烧断的线路。完事。

网友:
6楼图,按照好的照抄买了更换就是
找人修,只要觉得价值抵过运费就行

网友:
果断换新,旧的有空就修一下。不影响工作学习

网友:
两个DCDC供两组灯用,图中坏的供A组灯用,没坏的供R组灯用,若主控没有故障检测或其它反馈,清理掉A组坏的原件,R组还可工作。接下来就是把常用的灯插到这个好的接口上

网友:
板子糊了,想要修估计得飞线